3个非同心圆怎么用普车加工?

楼主(2015-02-01):
3个非同心圆怎么用普车加工?

网友:
看问题还要减威望

网友:
最好上图片,你这样大家表示很尴尬。。。没法看啊

楼主:
我发了cad

网友(点评):
你有下载过资料????会QQ截图功能 ?

网友:
可以用多轴钻,一次解决省事,效率还高

网友(点评):
想多了吧。不是多孔,是非同心圆,可能是偏心轴,可能是偏心的圈,这能跟多轴钻扯上关系?

网友:
你上张图片就好。你所说的非同心应该是类似于眼镜孔吧。对于眼镜孔如果要求精度高的话,你得填充相同质地的材料辅助加工,否则会出现加工应力,导致钻出来的孔轴线弯曲。

网友A:
我来帮你上图吧。哈哈

网友(点评):
这东西做起来确实很麻烦,想不出好的办法

网友B:
接7楼,没有俯视图不好说,量多就多次装夹。就像车偏心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7楼,没有俯视图不好说,量多就多次装夹。就像车偏心轴

这个我想过,如果这个轴只要求偏心量,而对三个相对偏心的中心线形成的夹角没有要求的话,倒是容易得多。
但是看这图,主视图上直接标注了偏心距离,那加工第三个偏心的时候,怎么方便的去保证三个偏心的圆是在同一条直线上?

网友(点评):
你连上一张完整的图片都不,还奢求什么?所以没有俯视图不好说

网友:
总长才75.如果做小批量的话直接在镗床或铣床上,钻中心孔再加工比较方便,量大的话就比较麻烦。
没有想到更好的方式。

网友:
量少麻烦,量大的话直接做靠模一次装夹把三个偏心圆车出来!

网友(点评):
用仿形车?现在仿形车好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帮你上图吧。哈哈

你是???

网友:
钻好孔双顶

网友:
这图看着怎么这么费劲。。。

网友:
四爪装夹,像车偏心那样搞.

网友:
这个不难,四爪卡盘和顶尖,一夹一顶打表找正,如果偏心太严重可以下料时一端留工艺盘最后车掉就行了。如果确实需要帮助发个完整的图过来帮你编工艺。这里只能说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