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Y连续采煤机,启动泵之后铲板自动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2-01):
启动泵之后,主控阀组铲板手柄自动下降,和其他正常工作的阀片电磁阀互换,故障还有,也不转移,电的问题不用考虑,甩开过,手柄自动下降说明有先导液推动阀芯了啊,检查电磁阀密封圈也是好的。将手柄搬到上升位,铲板也能上升。一松开继续自降,怎么回事啊?求指点

网友A(2015-03-30):
是否检查操作手柄在中位时已经供油

楼主(2015-05-06):
引用 网友A:
是否检查操作手柄在中位时已经供油

已经排除了,矿上的人,反应情况不详细

网友B(2015-07-30):
具体可以发邮件给我,192795992@qq.com
要看一下具体的液压原理图,用的是久益的连采机还是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可以发邮件给我,
要看一下具体的液压原理图,用的是久益的连采机还是国产的?

已经解决了,谢谢。joy,美国生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joy,美国生产的

能说下是怎么解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下是怎么解决的吗?

电磁阀前端密封圈坏了。一启动泵,就有先导液过去,阀芯就换向了,然后铲板下降。矿上人反映问题反映不清楚,非得亲自下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下是怎么解决的吗?

客气了,我不是大侠刚参加工作才两年。共同讨论。

网友(2015-09-01):
兄弟们,哪里有JOY连采机的论坛,想互相沟通,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