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加工通孔,请教

楼主(2015-02-01):
加工一通孔,如何避免钻通时留下铁片!加工材料为铸铁!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
问题表述不是很清楚。
铸铁加工通孔,顶多就是后面一点点小飞边,手都能搓掉。
如果不是这个,那就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东西了。上个图吧,比较直观

楼主:
现在用的的大直径镗刀,最后贯穿的时候会留下一铁片!改用大直径钻头会不会好些呢!

网友:
不知楼主避免这个铁片的目的是什么?避免打刀?试一下改变刀具的主偏角及孔快穿时的走刀量,不过这样可能会得不偿失。

网友:
改变主偏角、

网友:
你这是多大的孔? 用钻头加工吧  注意下钻头的结构就会避免通孔出口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