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轧辊齿形的角度测量工具

楼主(2015-02-01):
圆柱形的轧辊,表面有齿,想测量齿的角度。
例如:轧辊长度1000mm直径250mm  每英寸10个齿,表面共300齿。
  我是做磨辊加工的,就是在轧辊表面加工这些齿。

网友A:
不知是什么齿形,用角度尺和齿形千分尺不行吗

网友B:
磨粉机上的对辊。在磨刀的时候控制好角度,安装时注意中心高,拉丝过程中注意观察刀具损耗。要真测量,很难。细辊有达到7 8百齿的,一般是用10倍以上带刻度的放大镜观察。300齿的,应该是3P的规格。哈哈,太久了都忘了。
话说你们那加工这样一对是什么价格?

网友B:
日本有家专做磨辊的企业在德州,叫明治。以前刚成立还到我当时的公司来推销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粉机上的对辊。在磨刀的时候控制好角度,安装时注意中心高,拉丝过程中注意观察刀具损耗。要真测量,很难 ...

这个我都知道。已经干这行干了20多年了。   300个牙  应该是1B或2B的。    没想到还碰到同行了。   你是哪地方的? 交流交流呗。

网友(点评):
好像275是1B的。好多年没接触这东西了。以后也不会接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什么齿形,用角度尺和齿形千分尺不行吗

不行啊。 齿形太小。  这两种工具都下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有家专做磨辊的企业在德州,叫明治。以前刚成立还到我当时的公司来推销过

这个我知道的,他主要是生产磨粉机,生产轧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都知道。已经干这行干了20多年了。   300个牙  应该是1B或2B的。    没想到还碰到同行了。   你是哪 ...

我不是专门做这个了。只不过以前接触过制粉行业罢了。那个角度说白了,要真测量,很难,在保证切削出来的面平整光洁并且齿顶宽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使用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对辊安装的时候会根据小麦的品种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对辊的安装中心距做调整的。要求没想象的那么高。

网友(2018-07-30):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