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加工,说说方法。

楼主(2015-02-01):
材料;40cr
消耗品做过一次,现在又有。100ps一次。东西小做起来麻烦,要做治具加工。后面两张是分解图,最后用激光焊接。

网友A:
现在都爱学日本人和台湾人说什么治具。真是不习惯
这东西既然是最后焊接的,就没有必要做工装,底下那片车个圆形,多余的部分和外形用线切割就行了。
杆的部分就更不用讨论了,没有难点

网友(点评):
这个外圆你车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爱学日本人和台湾人说什么治具。真是不习惯
这东西既然是最后焊接的,就没有必要做工装,底下那片车 ...

谢谢! 您的意思是先车圆,在线割外形,最后台阶两边缺口是cnc加工会还是磨?100件线割好加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您的意思是先车圆,在线割外形,最后台阶两边缺口是cnc加工会还是磨?100件线割好加工吗?

线割可以排一排连续割。或者用铣床铣也一样。磨太慢。

网友B:
批量大吗,何不搞精密铸造

网友(点评):
人家都说了,一次只做100个左右,还不够开模费用。不认真看贴,拉出去打屁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批量大吗,何不搞精密铸造

您好!这是消耗品,不是很大,一次100件,一年2-3次。

网友:
个人推荐线切割批量做出直边和弧边——用成型刀在数铣上做弧形倒角并铣出弧形凸台,轴用数车+铣,最后焊接。这样应该是最快的了,线切割可以叠在一起切出毛坯。

网友:
柄 就没悬念,四方用立铣+分度头搞定
块 最好是数控铣搞定,省事
    若设备不齐,做个工装立铣+分度头加工圆弧部分

网友(点评):
方法可行,效率就比较低了,那个倒角面用铣的也不如车出来的好看

网友(点评):
谢谢!我这边现在加工是一个大毛料先线割50件合着的外形到位。然后单个拉片。nc加工小台阶,孔,倒角。轴是用冲研磨加工的。(注意工件尺寸都很小额。)

网友(2016-03-10):
没有图纸?焊接后要求垂直度如何 ?  如果高的话,可以做个夹具,轴心穿孔过去,薄片压在另外一头再固定焊接, 这样垂直度可以保证几条以内。
轴心找做精密桌面磨床的人加工,一百pcs的话应该几块钱不超过10元搞定。
薄片线割+cnc吧

ps,我头像的夹具也是类似,焊接后垂直度要求0.02mm,夹具要做好。

网友(点评):
垂直度没那么高,不过和四方有位置关系,加工流程基本和你说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