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如何加工成型?

楼主(2015-02-01):
如何将空心卷成环状啊,管壁厚2mm
卷管比较方便。没有卷板设备。
有没有其它简易的方法能达到这要求啊?

网友A:
材料?弯钢管可以紧紧装满砂子,捣紧,火焰边加热边敲弯,,,

网友:
做个胎具人工推

网友B:
材料,管径都不说,铜铝类简单得,一次卷6米出7个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C:
自己做一个弯管台不就得了。简单得很。

网友:
优酷上面有类似的视频

网友:
你可以装沙冷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材料?弯钢管可以紧紧装满砂子,捣紧,火焰边加热边敲弯,,,

装沙子是为了让他不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沙子是为了让他不瘪吗?

是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装沙子是为了让他不瘪吗?

是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的

装沙子的要求?

网友:
我原来见过一个家伙用大锤和火焰干过一个3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装沙子的要求?

沙子粗细芝麻粒大小即可;捣紧,端部留5-15mm空位不装沙(具体依壁厚、成型半径不同)

网友(点评):
成型完后,沙子如何去除呢?

网友:
材料?弯钢管可以紧紧装满砂子,捣紧,火焰边加热边敲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管径都不说,铜铝类简单得,一次卷6米出7个都没什么问题!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是卷板机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一个弯管台不就得了。简单得很。

弯管台?
没见过什么样,不好下手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是卷板机卷的?

操!无语了,问你什么材料,什么工况,你答非所问,你问个毛呀,知道也不告诉你!

网友:
不清楚啊

网友:
优酷上好像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无语了,问你什么材料,什么工况,你答非所问,你问个毛呀,知道也不告诉你!

大师:直径30壁厚4mm Q235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