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齿轮图上给出齿厚公差,再给出侧隙的最大最小值是不是多余了?

楼主(2015-02-01):
如题:锥齿轮图上给出齿厚公差,再给出侧隙的最大最小值是不是多余了?

网友A:
齿侧间隙: 齿轮啮合传动时,为了在啮合齿廓之间形成润滑油膜,避免因轮齿摩檫发热膨胀而卡死,齿廓之间必须留有间隙,此间隙称为齿侧间隙,简称侧隙。装配好的齿轮副当一个齿轮固定时另一个齿轮的圆周晃动量,单个齿轮没有侧隙的概念
齿厚:包括基圆与齿顶圆在内的任一个圆与任一齿两侧齿廓相交的弧长。
看懂了吗

网友B:
通常是没用必要的!但LZ是否注意到该齿轮副的精度要求,间隙值合理与否没有考证,但有此项要求皆出自这个精度等级的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侧间隙: 齿轮啮合传动时,为了在啮合齿廓之间形成润滑油膜,避免因轮齿摩檫发热膨胀而卡死,齿廓之间必须留有 ...

他标的齿厚是分度圆弦的齿厚,感觉这个齿厚公差给了,中心距一定的情况下侧隙应该是个定值啊,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是没用必要的!但LZ是否注意到该齿轮副的精度要求,间隙值合理与否没有考证,但有此项要求皆出自这个精 ...

他标的齿厚是分度圆弦的齿厚,感觉这个齿厚公差给了,中心距一定的情况下侧隙应该是个定值啊,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C:
这是两个概念,一个是齿轮,一个是齿轮副,不能混为一谈,明白吗

网友:
一个是加工精度,一个是装配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两个概念,一个是齿轮,一个是齿轮副,不能混为一谈,明白吗

明白了,谢谢大神!

网友D(2015-04-24):
请问你们的齿厚公差怎么给出的?是查GB10095.2-2008还是DIN3697,还是有什么别的途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们的齿厚公差怎么给出的?是查GB10095.2-2008还是DIN3697,还是有什么别的途径啊?

齿厚公差由齿轮精度等级确定(齿轮精度等级由使用环境决定),根据精度等级查表或计算齿厚公差。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