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丝锥需要用到热处理吗?

楼主(2015-02-01):
如题,谢谢!

网友:
丝锥大部分是高速钢材料的 没热处理能攻什么?

网友:
1. 丝锥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2. 丝锥成品硬度是多少?

想想这两个问题,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难怪买滴新丝锥攻不动、
之好把原来的短丝锥重新磨

网友:
丝锥一般都是告诉工具钢吧?

网友:
丝锥大部分是高速钢材料的 热处理是做丝锥的一道最重要的工序,且是排在除下料后的第一道工序.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呵呵

网友:
如果你买的棒料是热处理好的,并且性能达标的,你就可以不用再热处理了。直接磨削好了。

网友:
材料为工具钢好点的为高速钢必须热处理

网友:
   不用热处理的,因为攻的是朔料。还有钨钢磨制的丝攻也不需要热处理。很多材料都不需要热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