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门编程语言,分析用,大家推荐下

楼主(2015-02-01):
最近打算学门编程语言,分析用,本身有点c基础,但毕业2年了也早忘光。有什么语言适合非计算机专业的,工程计算用的,好入门的。以前公司有同事用matlab,挺方便的。听说Fortran语言很适合工程计算的@eddyzhang

网友:
我用Excel VBA

网友A:
我个人的一点建议
1, 这门语言是否有好的操作界面,好的操作界面意味着你天天对着她都不会感到厌倦。
2,资料是否够丰富。工程计算,如果比较复杂。会涉及到一些算法。这些算法是否需要自己编程还是有算法库可以调用。另外,学习过程中,是否有一些容易获得的资料。
3,楼主现在有C的基础。其实大多数语言都类似,只是语法有差异。
4,数据的交互性。其实,现在很讲究各个软件之间的数据交互。如果这个软件有很好的交互性,那么也就可以弥补一些算法库上的不足。

我现在的情况:
我现在基本的计算是通过excel vba 完成的,当然 涉及到微分方程,非线性方程组,一些基本的优化计算,还是要自己编程计算。(这些,可以通过一些参考书获得)
基本上,一台机器的计算通过一个workbook 可以完成。
当然,excel的好处是可以调用matlab的函数。
如果涉及到统计分析,基本的excel可以完成,但是专业一点的可以用matlab,再专业的,可以找专业的统计分析软件。

网友(点评):
大侠是玩儿什么的?

网友:
@eddyzhang大侠是玩儿什么的?

网友(点评):
矿山设备

网友(点评):
可否详细一点呢?

网友(点评):
从爆破钻孔设备,到装载运输设备。 铁矿,铜矿,煤矿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从大侠空间看来您应该是搞分析的吧?我专业是有限元,刚刚研一,还是比较迷茫的,希望大侠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点评):
你本科是学什么的,力学的还是机械的。如果是力学的那就多补补机械的知识。如果是机械的那就多补补力学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的一点建议
1, 这门语言是否有好的操作界面,好的操作界面意味着你天天对着她都不会感到厌倦。
2, ...

@eddyzhang大侠是玩儿什么的?

网友(2016-04-11):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的一点建议
1, 这门语言是否有好的操作界面,好的操作界面意味着你天天对着她都不会感到厌倦。
2, ...

大侠,我现在搞得是汽车零部件有限元分析,感觉这些小件并不是分析好的用武之地。大侠觉得哪些行业搞有限元分析更合适些,提高的更快呢。我机械背景,现在边工作边学力学。

网友:
Labview做自动化用的多,还是C#吧,看到库卡招聘机械工程师要求会c#

网友(2016-05-13):
matlab,语法简单,功能强大,大量现成的资源,工科专业必备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