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计算对吗。关于功率与功率因数与电费,算的对吗

楼主(2015-02-01):
工厂电网功率因数只有0.72,电机用变频器开,测得P=96kw,功率因数入=0.96,是不是视在功率S=96/0.96=100KVA,电表电量=100kvAx0.72x1h=72kwh,工厂会被供电局罚款

网友:
功率因数低于多少会被供电局罚款。
但是电表应该是有功功率
求高手

网友(点评):
我这里是:功率因数低于0.90会被供电局罚款

网友A:
好厉害 算的都没错啊
但是,都是功率因数  为啥一个是乘一个是除呢?
     供电局绝对不会因为你这些数据和算式罚款的
         如果真的出现了,他们绝对会认为你们的电表有问题或者你们不通过电表偷电
PS:你弄个签名,来问这样的问题  是高级........吗?

网友:
  别算别的,供电所只看你电站里电表上的功率因数,不满0.9就被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 算的都没错啊
但是,都是功率因数  为啥一个是乘一个是除呢?
     供电局绝对不会因为你这些 ...

功率因素=有功功率/视在功率,发电机发出的电应该包括有功功率与无工功率,即视在功率。 各种传递效率设为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