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阀开启压力问题

楼主(2015-02-02):
普通梭阀是否都需要一个开启压力,两端的开启压力可以不同吗?最低的开启压力是0.03——0.05MPa吗

网友A:
梭阀不是单向阀,梭阀里面是没有弹簧的,所以开启压力可以忽略不计!两端的面积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梭阀不是单向阀,梭阀里面是没有弹簧的,所以开启压力可以忽略不计!两端的面积是一样的!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