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420与45钢焊接

楼主(2015-02-02):
各位大侠,现在需将Q420与45钢焊在一起,该用什么气保焊丝?

网友:
林肯锦泰的JM68 ,屈服可以到600左右,要是焊接重要部位,工艺上要注意一些。

网友A:
应该不用那么高级别的。如果是强度焊缝,建议用50公斤级的焊丝即可。焊缝的屈服与抗拉强度一般要强于焊丝标称值,所以要适当追求韧性与塑性.

楼主(2016-02-28):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用那么高级别的。如果是强度焊缝,建议用50公斤级的焊丝即可。焊缝的屈服与抗拉强度一般要强于焊丝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