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机械手传动部分用减速机加上齿轮可以吗

楼主(2015-02-02):
我们公司在做机械手,用伺服电机带动减速机再加齿轮来实现减速传动,这样可以吗,这样做的话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为什么要行星减速机加齿轮减速?如果是为了将电机后置,为什么不直接用齿轮减速?

网友(点评):
直接用齿轮减速的话,减速比达不到要求

网友:
齒輪的部份會有燥音出現

网友(点评):
对传动精度有多大影响,精度能好控制吗,我们要求最终精度能在1-2mm以内,机器人臂展在1.4米左右

网友(2017-01-16):
可以的,保证齿轮精度和齿隙就行,注意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