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和三相异步电机选型的区别

楼主(2015-02-02):
最近才涉及到伺服电机,查了下选型的时候要考虑的因数如图。
之前我选型三相异步电机的时候电机最大扭矩按照额定扭矩来参照,我只看扭矩够不够不去管电机转子惯量够不够?请各位帮我看看是不是我之前异步电机选型就有问题?指出正确的方法,谢谢!
还有个问题,步进电机选型的时候要考虑哪些因数?
各位见笑了在下问这么简单的问题,请大侠耐心解答。

网友:
谢谢!希望能分享更多!

网友:
不错,正好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A:
伺服电机计算时,一般额定扭矩大于负载正常拖动所需的扭矩基本上就没问题,因为伺服电机的过载能力强,即最大扭矩满足启动和停止的加减速扭矩。
而三相异步电动机和步进电机的额定扭矩都要把负载的启动停止所需扭矩考虑在内。
也就是说,你如果用伺服电机,选额定扭矩如果把负载的快速启动停止计算在内,那样电机功率要增大很多,增大后电机的惯量是满足的,无需考虑惯量匹配,但是这样会很浪费。
所以,综合考虑伺服电机启动停止的精度和快速响应,要做惯量匹配。
伺服电机都有个推荐多少惯量以内,当然越小越好。
步进电机旋转速度和输出扭矩成反比,而且不适合低俗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计算时,一般额定扭矩大于负载正常拖动所需的扭矩基本上就没问题,因为伺服电机的过载能力强,即最 ...

谢谢你!也就是说三相异步电机和步进电机只要在额定扭矩内,不考虑惯量匹配不匹配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 我也一起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也就是说三相异步电机和步进电机只要在额定扭矩内,不考虑惯量匹配不匹配问题?

是的

所以选三相异步电动机,因为要考虑启动停止的扭矩,又要避免功率浪费,所以尽量减小启动停止的扭矩,启动和停止时间都比较长,精度也偏低。

而使用步进电机一般需要较好的动态性能,所以额定扭矩要考虑快速停止和启动所需的扭矩,而工作状态中又不需要那么大的扭矩,所以会出现扭矩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所以选三相异步电动机,因为要考虑启动停止的扭矩,又要避免功率浪费,所以尽量减小启动停止的扭 ...

我之前选型三相异步电机的时候启动时间一般都定在0.1S,是否合理。   这三种电机启动时间上各有没有一个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计算时,一般额定扭矩大于负载正常拖动所需的扭矩基本上就没问题,因为伺服电机的过载能力强,即最 ...

赞一个  科普了

网友(2018-09-20):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计算时,一般额定扭矩大于负载正常拖动所需的扭矩基本上就没问题,因为伺服电机的过载能力强,即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