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ask scheduler批量转DWG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5-02-02):
大家有没有用task scheduler 批量转DWG的?为什么转出来的DWG文件名后面都有一个—1的后缀?并且明明在选项里选了1:1输出的,结果转出来的图纸有的比例就是1:1的,有的就不是,很头疼

网友A:
我们以前用过task schedule做过,是批量转PDF,也出现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以前用过task schedule做过,是批量转PDF,也出现过问题

到底是软件本身的问题还是说哪里没有设置正确?
这样搞的话批量转的功能根本就没法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底是软件本身的问题还是说哪里没有设置正确?
这样搞的话批量转的功能根本就没法用啊

是软件本身的问题
批量工作的确会出现问题

网友:
盗版软件本身的问题,用正版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