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上的不规则壳类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5-02-02):
用大块铝锭,在四轴加工中心上,工艺怎么排。或者五轴加工中心怎么加工

网友:
装夹好直接开工即可,前提是那你的设备跟的上。在优酷里有只是是铝块加工成V8发动机箱体的视频

网友:
用3D打印机增量打出来也可。

网友:
你的岗位是什么?能接这活干的也不是作坊啊,你要是新到公司搞不定就找同事请教一下啊,来看看以前的是怎么做的。主要就是夹具、刀具吧!

网友:
加我QQ,502366793   同行   交流   我就是做快速样件的

网友:
个人感觉工艺的顺序和定位的基准不好拿捏,毕竟要加工的面很多

网友:
这是铸造后加工还是全加工啊?

网友:
不应该用大块铝锭吧,

网友:
能传个模型吗?好长时间没做类似的零件了,练练手。邮箱Ligang.Chen@qmdltd.com.cn

网友:
图纸都没有,如何能看到

网友:
在第一次装夹后将第二次用作定位的边、孔以及相关形状加工完成,如果是样件或小批,则第一序可不考虑夹具,用螺栓和压板压紧铝板,第二次装夹可考虑简易夹具,加工需要用软件编程
因为不知道具体要求和大小,只能说个大概
能不能加QQ:44739659,加工完成后学习下是如何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