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倒角机,圆钢倒角不均匀产生原因?请教

楼主(2015-02-02):
工件尺寸639.4*30的圆钢棒,用倒角机倒角,有一边倒角不均匀。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PS:不是一直都有,偶尔会有一两根。这个问题产生很久了,但一直没有根本上解决。

网友A:
圆钢棒经过加工吗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轴线不直

网友C:
棒料的圆柱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钢棒经过加工吗

嗯,我们是经过除锈,冷拔,切断工序,然后再倒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轴线不直

确认了,轴线直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棒料的圆柱度不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