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磨刀机怎么用?

楼主(2015-02-02):
请问这种万能磨刀机怎么磨铣刀?端面,侧面怎么磨?谢谢啦。

网友A:
公司也有 一个,没人会用都扔了,哈哈

网友B:
我觉得用文字来形容有点麻烦,得现场示范下比较快。买的时候可以叫人家教下。

网友C:
窃以为,要会磨刀先要了解刀具的各个参数,了解参数后自然知道原理了。

网友D:
这么好的设备不会用简直是暴殄天物,懂得刀具的各个参数,会用砂轮机磨刀的就能很容易上手

网友E:
这东西很简单的,首先要知道刀具的各个参数,通过夹头上各关节处的刻度盘来调节,我喜欢用它来磨钻头,可以保证对称,砂轮机稍微一修就很好用,对于新手来说这玩意值得学一下

网友F:
这个会用的人就觉得很简单,在这里跟你讲是很难讲清楚的。找人现场指导下是最好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G:
不好讲,具体看看说明书并实际操作自然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也有 一个,没人会用都扔了,哈哈

刚刚从网上买的,现在还没有时间鼓捣它,希望别和您们公司那样的结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用文字来形容有点麻烦,得现场示范下比较快。买的时候可以叫人家教下。

从淘宝买的,没有人教,也没有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窃以为,要会磨刀先要了解刀具的各个参数,了解参数后自然知道原理了。

真真的不懂的这个玩意儿怎么搞,在网上看视频都是磨雕刻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好的设备不会用简直是暴殄天物,懂得刀具的各个参数,会用砂轮机磨刀的就能很容易上手

公司都已经有一鞋盒那么多的铣刀需要磨了,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怎么磨侧刃。视频教程也没有,也没有会的人教。

网友(点评):
侧刃一般见很少磨,基本新铣刀过来是先做精铣,磨损后就拿来粗铣加工。除一般非标的才用标准刀具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很简单的,首先要知道刀具的各个参数,通过夹头上各关节处的刻度盘来调节,我喜欢用它来磨钻头,可以 ...

这个是真的可以磨铣刀吧?从来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会用的人就觉得很简单,在这里跟你讲是很难讲清楚的。找人现场指导下是最好的

木有人会呀,小厂子,连个师傅都没有,没人教,而且还是从网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好讲,具体看看说明书并实际操作自然就会了

说明书讲的很浅,几乎和没说一样。郁闷。网上视频也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讲的很浅,几乎和没说一样。郁闷。网上视频也没有

你就装个铣刀上去,把你要磨的刃跟砂轮磨削面平行,多看看就知道了。我当初第一次用的时候,连说明书都没看。当然,首先要懂得刀具的一些参数

网友:
这是枪钻用的吧,有个说明书,好像有好几个角,学了两天,现在都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真的可以磨铣刀吧?从来没用过

就是用来磨铣刀的,而不适合磨钻头,我用它磨钻头是因为可以找一个比较准确的角度,然后再手工修磨那个刃就比较对称了

网友:
看操做说明.其它的都是基础

网友:
没见过,  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