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2050mm圆盘制作工艺

楼主(2015-02-02):
需要制作一个直径2050mm的圆盘,上面有6个工位,每个工位承重在45kg左右。在控制成本的情况下,怎样制作会更好呢? 小弟不才,望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工况说的不是很明白吧,需要转动么,转速大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况说的不是很明白吧,需要转动么,转速大概多少?

转速约1.67转/分。是打算用外齿轮转盘轴承+齿轮+异步电机转动。

网友:
你是不是只加工外圆?平面度有要求吗?

网友:
回转支撑就可以

网友:
最好描述地详细点

网友:
小朋友的转椅   旋转木马哗啦啦 哗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