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轴承试验项目、方法及设备

楼主(2015-02-02):
密封轴承一般需要对其进行防尘、防水、漏脂、温升、高温、高速等性能及可靠性试验。

目前国内主要试验设备及方法详见附件介绍。

楼主(2015-04-08):
TAL8-45n型密封轴承防泥水性能试验机
介   绍
AL8-45n型密封轴承防泥水性能试验机,用于考核内径φ8mm-φ45mm范围内小型密封轴承在承受水流、泥浆、油液或其他介质喷溅时的密封性能试验。该试验机为卧式单轴双工位结构,由双工位试验主体、传动系统、床身部件、喷溅与供液系统、电气系统、计算机测控系统组成。
技术指标:
1、试验轴承类型:  密封轴承;
2、试验轴承内径:  φ8mm-φ45mm;
3、试验轴承数量:  2套;
4、最 高  转 速:  10000r/min(双向),稳态误差≤1%FS;
5、加 载  方 式:  手动弹簧加载, 径向1000N;
6、试验测控方式:  手动/自动控制;
7、试验记录参数:  载荷、转速、主机电流、温度、振动、试验时间。
设备结构:

TSGSMo10-45nT密封轴承漏脂/温升/防尘试验机
介   绍
该组试验机用于接触式和非接触式密封轴承的漏脂性能试验,通过检测密封轴承的填脂率和漏脂率,综合评价密封轴承防漏脂性能。也可用作密封轴承选脂和制定填脂量、填脂工艺的试验研究,从而不断提高轴承寿命、降低轴承温升、振动和噪声。试验机采用悬臂端安装试验轴承的结构形式,便于装拆和监测轴承漏脂情况。同时该试验机可同时进行密封轴承防止粉尘颗粒侵入轴承密封腔的性能试验。在均匀的粉尘介质氛围中,密封轴承旋转一定的时间后,检测进入轴承密封腔中的粉尘颗粒数量及分布情况,定量评价密封轴承的防尘性能。
技术指标:
1、试验轴承类型:  密封轴承;
2、试验轴承内径:  φ10mm-φ45mm;
3、试验轴承数量:  1套;
4、最 高  转 速:  10000r/min,稳态误差≤1%FS;
5、灰尘箱  转速:  50r/min;
6、加 载  方 式:  手动弹簧加载,径向1000N;
7、试验测控方式:  手动/自动控制;
8、试验记录参数:  载荷、转速、主机电流、温度、振动、试验时间。
适用标准:JB/T 8571-2008 《滚动轴承 密封深沟球轴承 防尘、漏脂、温升性能试验规程》
设备结构:

TSGMo5-20N型高速密封轴承防尘试验机
介  绍
TSGMo5-20N型高速密封轴承防尘试验机,用于考核内径φ5mm~φ20mm范围内小型密封轴承的单面防尘性能试验。
该试验机为悬臂式结构,由试验主体部件、床身部件、电气系统、计算机测控系统组成。试验机采用计算机自动控制,可在指标范围内任意设置转速、试验时间、循环次数等试验参数,实时监控并自动存储转速、温度、振动、主机电流、试验时间、循环次数等数据,当轴承失效或设备故障时自动报警停机,实现试验过程智能化管理。
技术指标:
1、 试验轴承类型: 密封轴承;
2、 试验轴承内径: φ5mm~φ20mm;
3、 试验轴承数量: 1套;
4、 最高试验转速: 60000r/min,升降速时间10s;
5、 灰尘筒  转速: 20~60r/min;
6、 试验记录参数: 转速、温度、振动、主机电流、试验时间等。

密封轴承摩擦力矩测试部分
介   绍
测试原理:
M=F*L。
一般附带到寿命机及防尘试验机上进行,空载运行,量程根据轴承尺寸规格而定。

密封轴承高温高速试验机
介绍
T08-25NT高温高速轴承试验机用于轴承在高温高速条件下的寿命或性能试验。该机型主要由轴承试验头工装、试验主体部件、传动系统、加载系统、润滑系统、电气控制系统、计算机等部分组成。试验机采用计算机自动控制,可自动采样与存储数据。试验参数(转速、载荷等)可在指标范围内任意设置,测试参数窗口显示,试验数据存储;能按报警参数自动报警并停机,用户可自行编谱进行试验。系统可监控试验机的转速、载荷、温度、振动、主机电流、电压、试验时间、循环次数等参数。
1、 试验轴承类型:  深沟球轴承、角接触球轴承;
2、 试验轴承内径:  φ8mm-φ25mm;
3、 试验轴承数量:  2-4套;
4、 试验机转速:    3000~60000 r/min    稳态误差≤±0.5%FS;
5、 试验径向载荷:  100~4000N           稳态误差≤±1%FS;
6、 试验轴向载荷:  50~1000N            稳态误差≤±1%FS;
7、 试验润滑方式:  油润滑、脂润滑;
8、 试验加热温度:  室温~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