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碳合金相图讲解

楼主(2015-02-02):
求大神简练明了的铁碳合金相图讲解

网友A:
找本金属工艺学看看多好啊

网友B:
其实我觉得,记住几个关键点,w(C)0.02%,0.8%,2.06%。0.02%以下的是工业纯铁,不作考虑。0.02-2.06之间为钢,钢在一定的加热温度下能够完全转化为奥氏体,然后通过不同的保温,冷却方式转化成不同的组织从而达到材料要求。大于2.06的是铁,怎么加热都不能全部生成奥氏体,一定会有其他的,比如渗碳体,莱氏体。所以铁的热处理和钢的热处理不一样,铁一般也就是表面处理。其他的一些知识,正对这些应该会好理解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本金属工艺学看看多好啊

好复杂,我只想知道关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觉得,记住几个关键点,w(C)0.02%,0.8%,2.06%。0.02%以下的是工业纯铁,不作考虑。0.02-2.06之间为钢 ...

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碳相图,随着含碳量的变化,铁碳合金在不同温度下通过缓冷得到的均匀的组织。单看铁碳相图不能理解热处理 ...

OK

网友:
基础知识  板块 有  《零读杂谈》写的挺好的  值得一看

网友(2015-03-24):
合金相图好难

网友:
无字天书,参透就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