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nTi热处理,该零件技术要求能否达到?

楼主(2015-02-02):
公司现有一产品零件花键轴.规格为8×52×58×10,材料为20CrMnTi技术要求淬渗碳火,渗碳深度1~1.3表面硬度HRC58~63 ,心部硬度HRC30~45,很多外协单位说该硬度很难达到,心部硬度更是达不到,但设计部门说该零件技术要求是按汽车变速箱花键轴技术条件移植过来的,人家达到了你们就怎么达不到,我是做冷加工的,对热处理不内行,现在请教行家,该零件技术要求是否能达到,能达到应按什么热处理工艺走,请大家帮忙出个主意.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表面硬度没问题,心部硬度不好控制,估计是达不到。20crmnti含碳量太低,淬硬性差,你的心部硬度范围给那么大,要求不要求的都没啥意义了。

网友B:
渗碳深度1~1.3表面硬度HRC58~63 ,心部硬度HRC30~45,正常要求。

网友C:
这是渗碳齿轮轴的正常要求,必须有硬度梯度

网友D:
渗碳的要求略高,渗氮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渗碳齿轮轴的正常要求,必须有硬度梯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渗碳的要求略高,渗氮可以

渗氮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渗碳深度1~1.3表面硬度HRC58~63 ,心部硬度HRC30~45,正常要求。

你有没有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硬度没问题,心部硬度不好控制,估计是达不到。20crmnti含碳量太低,淬硬性差,你的心部硬度范围给那么 ...

心部硬度范围应该是?

网友E:
不知道,用到该材料时,也是上网抄的,热处理要求跟这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用到该材料时,也是上网抄的,热处理要求跟这差不多

网友:
差不多,心部降点HRC26-45

网友(2015-11-28):
表面硬度可以達到,心部硬度理論上是可以,但是實際情況有點難

网友:
技术条件还有芯部硬度要求?

网友(2016-01-08):
层深及表面硬度完全没有问题,芯部硬度得根据具体检测部位来判断能不能达到,热处理标准不同,芯部硬度检测部位也不同。

网友:
楼主在哪里做的热处理?我这也有一个偏心轴材料要求都一样的,在东莞做的,我们都做七八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用到该材料时,也是上网抄的,热处理要求跟这差不多

其实这还是需要看工件大小或厚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这还是需要看工件大小或厚度的

如果厚度过大,内部应该达不到这种硬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