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球轴承面对面安装,可以用弹簧挡圈(卡簧)固定轴承吗?

楼主(2015-02-02):
请教下大家
在轴向载荷不是很大的情况下,角接触球轴承 面对面安装,可以用弹簧挡圈(卡簧)固定轴承吗?
还有,角接触球轴承需要像圆锥滚子轴承那样磨垫子来调游隙吗?
谢谢!!!

补充:锥齿轮传动齿轮箱,一端一对面对面角接触球轴承,内圈外圈都顶死。一端深沟球轴承,仅顶死内圈。

网友:
可以是可以,问题是为嘛要用角接触轴承??

这种低要求情况用深沟轴承就可以了,省钱容易安装

另外,角接触轴承一般不用垫片调节,一般是有个精密调节螺母调节间隙的

网友(点评):
现在用万能配对的越来越多了,无需调节螺母。

网友:
直接用双列角接触轴承

网友(点评):
呵呵,这个最简单

网友A:
1.角接触轴承配对使用进口轴承是不需要加调节垫片的。需同一品牌。
2.角接触轴承主要是承受径向负荷,与角接触轴承配合使用须选用调心类轴承,选用深沟球轴承故障会增多。面对面使用作用点距离小,力矩载荷能力差。
3.面对面使用通过调整外圈预紧力来调整游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角接触轴承配对使用进口轴承是不需要加调节垫片的。需同一品牌。
2.角接触轴承主要是承受径向负荷,与 ...

1.  普通进口角接触有时还是需要调节垫片的,带万能配对后缀的轴承就不需要了。
2. “与角接触轴承配合使用须选用调心类轴承,选用深沟球轴承故障会增多”,哪有这个说法。
    一头角接触配对使用作为固定端,一头用圆柱或滚针作浮动端比较常见;用深沟球作浮动端也有;用调心类轴承作浮动端的少见。

网友(点评):
那是他的加工精度没法保证轴承孔同轴,轴在工作中弯曲了,深沟球轴承受到弯曲力矩扛不住了

网友(点评):
说得对,不过我没遇见过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