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D30外圆怎么加工?

楼主(2015-02-02):
现在附上零件图纸和毛坯照片,在线等待!!!大家不要考虑是焊接件!

网友:
精密铸造啊

网友:
左右二边线切割,中间二件车工,在焊接

网友:
可以看到焊纹

楼主:
这是整体铸造的!我想知道能否机械加工出来

楼主:
1、大家不要考虑是焊接的,因为零件图纸没有焊接符号;
2、只考虑是整体铸件,怎么把两个圆柱外圆加工出来。

我自己的想法是插补铣外圆,中间部分考虑用拉削加工。

网友:
砂带磨吧

网友:
外面插补铣,中间线切割应该可以吧

网友:
用组焊件吧,简单点

网友:
估计只有插补合适

网友:
这个照片上都能看得出来是个铸件。如果排除掉焊接的话,要靠直接加工做到那个30的圆,无法实现

网友:
这是个铸件啊,不用加工吧。

网友:
呵呵!焊接方便

楼主:
我自己也看不出怎么加工,线切割肯定不行,铸造达不到表面Ra1.6的粗糙度和尺寸公差。

网友A:
精密铸造

网友B:
谁那么有才设计这么个零件。
那个30外圆即使加工了又有什么用呢?要装配?有摩擦副?
既如此,可否做个成型的工具研磨?
插补铣达不到1.6吧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观点,这应该是链条连接零件,精度要求应该放在内圆有装配运动接触的地方。

网友:
订做吧大T型刀,可以洗出来

网友:
4轴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那么有才设计这么个零件。
那个30外圆即使加工了又有什么用呢?要装配?有摩擦副?
既如此,可否做个成 ...

网友:
粉末冶金件精整后满足尺寸要求,可以实现无切屑加工。

网友:
脑残的设计,坐等高人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密铸造

精密铸造能达到1.6的粗糙度?

网友:
楼主应该多从铸造工艺上下功夫

网友:
加工中心利用宏程序编程曲面加工,就是比较麻烦,批量大,可以考虑精密铸造,方便

网友:
先把两孔加工出来作定位用,四轴加工中心,软件编程等高铣削Φ30圆弧,加工时间长,不适用于大批量,求大批量的加工方式

网友:
精密铸造的么

网友:
    加工切削这个不是不可能,只是工程大而已。

楼主:
谢谢大侠们!我觉得也是脑残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