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压力怎么计算?平面压成球状

楼主(2015-02-02):
求教各位前辈大侠仁兄,一张平面的纸壳,总厚2.0,切成12瓣后,放入模具内,压成半球,球直径为320MM(半球面积约为160768mm^2),请告诉我怎么计算这个压力要多大(多大的力才能把纸压弯成球形)?

网友:
以前做降雨弹用过

网友:
  按单张扰度计算,再12张累加;不知道加系数咋加!

网友:
原来地球仪是这样子弄出来的。。

楼主:
能有哪个大侠给个方向吗?

网友:
你要这样想,你这压力的目的是什么?要达到你要的效果,这个压力与那些因素有关。不知你是学什么的?如果是大学生,说明确实基础差了,如8爷说的一样颓废了

网友A:
找本关于模具冲压的资料上面都有这些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本关于模具冲压的资料上面都有这些计算的

谢谢提醒,我去试试看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23-12-05):
lz这个球状搞定了么?

网友B:
为啥要切开才压,直接压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切开才压,直接压也可以吧

切瓣可以理解,压完之后,切缝如何处理?打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