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梯形丝杠自锁相关问题

楼主(2015-02-02):
大家好!最近同事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顿时卡住了。现在想求教各位大神,请给予解答呀。
具体情况描述:丝杠升降机输入端直径D=40mm 输出端(丝杆端)Tr120x16  中间的减速比为1:32
问题:1、丝杠端面承受4000NM的力矩,因为梯形丝杠具有自锁功能,是否能够承受4000Nm扭力呢?
           2、自锁的力矩怎么计算呢?最好能给具体的公式。
           3、如果输出端的力矩足够大,以至于可以突破丝杠的自锁功能,是否意味着丝杠齿形得到了破坏?直至全部破坏才完全没有自锁力?

以上问题,还请知道的大神协助下,事情很紧急。感谢啊~~~

网友A:
理论上不该让丝杠承受弯矩和径向载荷,自锁要承受的是轴向压力。自锁条件公式可以看手册。不受到破坏的情况下自锁不会突破。

网友B:
材料的抗剪能力最差。另外丝杠怎么是齿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不该让丝杠承受弯矩和径向载荷,自锁要承受的是轴向压力。自锁条件公式可以看手册。不受到破坏的情况 ...

感谢哈,我的意思是丝杠端面是一个圆盘,且丝杠与圆盘是刚性连接。圆盘的圆周方向产生一个顺时针力矩。并不是丝杠承受弯矩和径向载荷的~~~~

网友(点评):
有个示意图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的抗剪能力最差。另外丝杠怎么是齿形呢?

丝杠是梯形齿啊~~~~

网友:
丝杆升降机既然能升降,受到扭矩自然上下移动。自锁指的是受向下的力,无论这个力多大,都不会向下移动。
楼主是搞混了,还是我没理解楼主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哈,我的意思是丝杠端面是一个圆盘,且丝杠与圆盘是刚性连接。圆盘的圆周方向产生一个顺时针力矩。并 ...

你的意思是该丝杆除了把从减速机端输入的功率传动成直线运动外,还需要传递一个4000NM的转矩吗?

网友:
还是先看看机械设计手册 螺旋传动 一章
关于梯形丝杠的内容吧,所谓自锁不是你说的这种场合。

网友:
楼主指的自锁是说的图中的涡轮蜗杆吗?

网友(2015-05-20):
自锁是一种物理概念,跟强度啥的没有关系

网友:
楼主没有彻底搞清“自锁”的含义

网友(2016-01-18):
自锁指的是竖直方向的力啊,就看螺旋升角的正切值小于摩擦系数u的话,都能保持自锁。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如果是在螺母固定的情况下,不论你在丝杠一段加多少扭矩,肯定都不会动的。除非你把丝杠拧断,剪切破坏。

网友(2020-04-19):
梯形丝杆只受到20KN的轴向力,这个丝杆怎么设计啊??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