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保证同轴度

楼主(2015-02-02):
如题。内孔不加工,我一开始工艺是粗加工留1mm加工余量,底面不加工,精加工时用三爪夹着大外圆,一刀加工完成,直径70的外圆公差没问题,变形量我也算好了,就是直径232的外圆,因为卡爪的夹紧力把握不住,导致一松卡爪,弹变量不一样,尺寸超差。我现在是用小外圆定位同轴度又保证不了,求指教啊。这个工件是铸造的25钢。

网友:
大头加长4mm,用于夹持,大小头一次加工。在反过来夹持70去除多余余量

网友(点评):
铸件。就算是自己家铸的,改模也费事,加长还费工费料。

网友(点评):
根本就比知道你的毛坯余量是多少

网友:
先夹大圆车小圆,后夹小圆车大圆。

网友:
做个工装套起来车吧。0.02的同轴度,不一次装夹加工出来是比较难保证的。

网友:
小端加长点用于夹紧,锥度孔只打预作孔,其余车成,切断,然后再加工锥度部分,倒小端倒角以及小端端面加工。
新手,还望指正

网友A:
量大的话做个芯轴工装,用工装锁紧后,精车大、小两外圆。

网友(点评):
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大的话做个芯轴工装,用工装锁紧后,精车大、小两外圆。

大概工艺:
1,三爪夹持直径70的外缘,打表校正(铸造余量留得少的话),车阶梯孔及其端面,车大端面。
2,涨芯工装,车轴表面及小端端面即可。
这样的工艺,轴之间同心度在0.01mm内,孔的同心度也在0.01mm内;轴孔间的同轴度在0.02mm内。

网友:
同意6楼的方法,有同轴度要求的尺寸,一次装夹完成,而且这个夹具做做也简单,成本不高,

网友:
考虑一次装夹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