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转工程图时比例怎么链接?

楼主(2015-02-02):
设置好链接后为什么不显示内容,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如图

网友(点评):
请问我这个怎么不出来呢?

楼主:
我也是这样操作,结果就是没有……求指点……

网友A:
按下面步骤,再试试吧,
如果还不行的话,找段视频看看吧,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是视图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面步骤,再试试吧,
如果还不行的话,找段视频看看吧,

就是没有比例出来,真心不知道能怎么处理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比例出来,真心不知道能怎么处理了、

怎么会存在链接而又不显示数据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会存在链接而又不显示数据呢?

刚刚选择错误

网友:
右击文字(”比例“),
点击”在窗口中编辑文字“
看看显示的,是不是和下图红圈中的内容一致

网友:
三个要点:
1在编辑图纸格式状态下,加入比例链接
2 链接的必须是图纸比例,而视图属性中的比例不是图纸比例也不可以,双方必须都是图纸比例
3 修改比例时,在图纸属性中修改比例,则图纸会依比例变换大小,而标题栏中也会显示图纸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

搞不定,麻烦直接联系我:QQ:574330595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不定,麻烦直接联系我:QQ:574330595

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

反复操作多次,就没数字……太不科学了

网友(2015-08-27):
我的也不行,比例没数据,,求解

网友:
关闭了重新弄一次

网友(2016-06-16):
零件图都没放那有比例显示啊

网友(2017-12-17):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求解,求指教

网友(2018-01-28):
我和楼主一样的,按照教科书一步步设置链接,也是不显示比例数字

网友:
我会可是不知道怎么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