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速箱换挡的时候滑移齿轮问题,请教

楼主(2015-02-02):
变速箱滑档时滑移齿轮与另一齿轮啮合,如果啮合前两个齿轮不是正好对上的(比如滑移齿轮的齿厚没有对上被啮合齿轮的齿槽),那怎么换挡呢?晃动拨叉?

网友A:
转动变速箱输入轴或输出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动变速箱输入轴或输出轴

我觉得正常这种正好对上去的情况比较少吧?那每次都得这样转轴?机床的换挡也是这样?

网友:
没有开过机床,不清楚。不过汽车上好像有一种叫同步器的东西你看看

网友(点评):
楼上的方法可行

网友:
点动电机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