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英制和公制转换问题

楼主(2015-02-02):
rt,看了百度很多但是说的都很模糊,有2个问题,一个是怎么看一张cad图是英制的,然后CAD图的单位不会影响数值是吗?那要把英制的图改为公制的,应该在哪里设置呢?
      菜鸟第一次发帖,希望各位老师、高手解惑~~

网友:
1.除了要区分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中国第一视角、国外的要看图框中的说明)外国图纸和中国图纸一样的看,先把英文翻译成中文,在慢慢研究。
2。1英寸=25.4mm,手上也没有外国cad图,如果你电脑cad以前是开中国图纸,你用中国的标注样式量一下,比较一下。要么改标注样式,要么放大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