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配件精度不高,但种类多,哪种测量仪器合适

楼主(2015-02-02):
做摩托车配件 精度要求不高,但是零件多 ,都是样品。想买一个测量样品尺寸的测量仪,这样方便用CAM画图编程加工。
  请问哪一种的测量仪器性价比高一点。   测量尺寸只要到达小数点后2位就行了。或者后一位也行。

网友A:
真心不知如何回答你,你要测长度还是深度还孔径还是同心度平面度?你先玩熟卡尺再说吧

网友:
加q 502366793  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心不知如何回答你,你要测长度还是深度还孔径还是同心度平面度?你先玩熟卡尺再说吧

卡尺玩的熟啊。只是用测量仪器的话,方便快捷啊,样品很多的。一个一个的手动去测量,画图太费时间了。我一个人开加工中心,编程,画图,操机。  如果样品都要手动去测量,那一天干不了什么活啊。测量画图调机就得花费时间,主要是没有图纸。有图纸画图也就几分钟的事。  测量样品还得要去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的  装配位置那些需要精度要求  那些不要。如果我只是编程画图的话,那到可以慢慢做,但是我还要操机啊!!一天干不出活,也没脸待。老板也说买一台好方便以后样品测量什么的。一个零件做个几十件又得换。。最多一次一天做了三种不同的。又是测量画图,又是编程,又是做工装。,又得加工。  太麻烦太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心不知如何回答你,你要测长度还是深度还孔径还是同心度平面度?你先玩熟卡尺再说吧

就是测量外形尺寸的。深度什么的不怎么需要。一般卡尺就能测量了。做的大多数是二维图。

网友B:
后两位游标没什么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两位游标没什么压力

游标卡尺是量得出,我现在做的都是用游标卡尺量出来的。但是要考虑以后还有更多的样品需要量。我一个人要操机 要编程 要画图 还得保证出货量,就是能节省一点时间是一点,我也不至于这么累啊。这老板也说了给我减轻一点工作量。所以说想弄一个直接扫描就知道尺寸的仪器,这样就不用用卡尺去测量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