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中间铣对扁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5-02-02):
问问各位大侠,在一根10*140mm长的轴中间铣出一个8*8的对扁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批量做?铣边机能不能完成?若能一般这样的铣扁机大概多少钱一台。原来是用钻铣床用仪表车头夹住一边一边的铣的,效率太慢了,划不来。自己想的方法做一个夹具,一下夹一排。放到万能铣上用三面刃铣刀一边一边的铣,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这个中间对扁怎么做好?

问问各位大侠,在一根10*140mm长的轴中间铣出一个8*8的对扁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批量做?铣边机能不能完成?若能一般这样的铣扁机大概多少钱一台。原来是用钻铣床用仪表车头夹住一边一边的铣的,效率太慢了,划不来。自己想的方法做一个夹具,一下夹一排。放到万能铣上用三面刃铣刀一边一边的铣,不知道可行不、
这种小件做一个大概要划多少钱?

楼主:
材质45#钢

网友(点评):
一个月用2万只左右,还有一种短的一个月也是2W,所以得想想办法批量加工

网友:
拿一块厚点的板,中间铣若干尺寸相同的V型槽,然后把它固定在台钳一固定钳口上,然后轴竖直放在V型槽内,锁紧台钳,用三面铣刀前后铣。一次装夹就能完成

网友(点评):
这样的方法,由于夹具制造误差及产品的尺寸误差,可能造成一次装夹中的部分产品夹紧力不够,如果虎钳夹紧的一侧垫一块比较软的材料,夹紧力是否可靠?

网友(点评):
如果加工出来的V型能统一就能全夹紧,有松动就垫材料解决了。单边才铣1mm,切削力也不会大

网友A:
如果量够大的话,应该两边同时加工,这样的改装也不难,效率更高,质量也会更好,可以避免反面的时候装夹误差。

网友:
看你扁位对称度要求严格不,不严格的话,用V型块,装夹一排,立铣一面,反过来用铣扁的面定位,铣另一面,一次可以加工10件以上,具体机床用立式铣床或者是立式加工中心都可以。

网友:
如果中间没有配合,可以考虑压力成型

网友(点评):
有配合的,配个8个的呆扳使用的,对称度有点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量够大的话,应该两边同时加工,这样的改装也不难,效率更高,质量也会更好,可以避免反面的时候装夹误 ...

如何才能同时加工呢?

网友:
一次装夹,两面加工,机床改造。

网友:
学习加工方法

网友:
立加上8mm的立铣刀F1000左右干,夹具做做好,一台立加几天就能干完了。

网友(2015-03-09):
M8的螺纹需要改善吗?专业高效螺纹滚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