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游标卡测工件内径的问题

楼主(2015-02-03):
问题:游标卡测内径,取最大值还是最小值?
条件:量具只限于游标卡尺。其他量具不论。
问题的提出:见一贴子: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B1%EA%BF%A8%B3%DF

贴中的讨论有两种预设前提:
1. 被测量工件孔内径有一定的椭圆程度;
2. 被测量工件孔内径没有任何椭圆程度。

有没有朋友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个问题?

我也很迷茫,这个问题成不成立?

网友:
在正确测量直径的前提下,任何圆形工件都有一个Max直径和Min直径,你取哪个或者两个值都取走,只是取决于你做什么用,原帖李毅已经讲的很清楚。
在测量手法方面,为消除误差,
         1.卡尺一端量爪贴着工件,另一端绕着它,转动两下。
         2.注意量爪全部紧贴在内壁或外壁

网友(点评):
此测量手法与我所认识的老法师是相同的做法。这一点要赞一个。

网友:
我们也没有规固定的做法  看零件使用场合了  有的宜负  有的宜正  有圆柱度的 测圆柱度

网友(点评):
我所引述的原帖貌似不考虑圆柱度,但谈到了椭圆度。

网友:
这就看安装要求了,用卡尺测量内孔,不靠谱

网友(点评):
我所引述的原帖,其讨论范围有所限制。你的看法有道理。

网友:
只能精确到4丝的飘过,,,,,

网友:
看装配要求吧

网友(点评):
可以这么说。

网友:
既是要纠结到要区分到孔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地步了,测孔何必要选用游标卡尺,就算精度较好的数显卡尺,实际测量产品时保证个2-3丝的重复性,也是可行的,此刻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岂不是由手感决定!

网友(点评):
其实我个人是希望凭借客观的数据说话,而不是手感的结果。

网友(点评):
同意,如果是用卡尺测量的话,最大值与最小值的误差肯定比卡尺的精度小的多。我觉得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居然用卡尺测量,那不必纠结于那点

网友:
个人认为根据实际需要来定,如果考虑孔轴配合,需要量取最小值,如果只是检测尺寸,多量几处取其平均值即可,毕竟用卡尺测得的结果精确度不高,又受测量人员手法和量具精度的影响,着实不需考虑太多。

网友(点评):
主要是引述的原帖提到了两种情况,各有各的道理,所以有点困惑。谢大侠指点。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侠的关注!
看来这个问题不仅是那两个预设前提的问题,还涉及到测试手法,以及手感的问题。或者说测试的准确程度或精度的问题。还是多讨论的好,思路开阔。

网友(2015-04-08):
我为什么发不了帖子?

网友:
游标卡尺测量内径:
先明白一点,圆度是形状误差,卡尺是测量线性尺寸的。
不管有没有圆度的存在,由于卡尺结构上的误差,测量内孔尺寸时,读数以最小值为准。

网友(2018-07-29):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