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英制和公制转换问题

楼主(2015-02-03):
rt,看了百度很多但是说的都很模糊,有2个问题,一个是怎么看一张cad图是英制的,然后CAD图的单位不会影响数值是吗?那要把英制的图改为公制的,应该在哪里设置呢?
      菜鸟第一次发帖,希望各位老师、高手解惑~~

网友A:
虽然没见过英制图纸  但我想英制的图纸会在技术要求告诉你的   单位不同数值肯定是不同的  英制是公制的25.4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见过英制图纸  但我想英制的图纸会在技术要求告诉你的   单位不同数值肯定是不同的  英制是公制的25. ...

那如果英制要改成公制,单改线性比例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英制要改成公制,单改线性比例就可以了吗?

改单位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单位比例

找到了,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谢谢啊~~

no problem

网友:
autoCAD里绘图没有单位,单位只是标注时用到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