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行程开关来控制行程的宏程序该怎么写?

楼主(2015-02-03):
在使用步进电机的数控车上,有回机械原点的功能,这个机械原点就是一个行程开关(接近开关)。

想知道能不能写一个宏程序,就是让z轴往一个方向一直运动,当运动到行程开关位置,行程开关闭合,z轴立即减速停止运动。

或者,在z轴左右各一个行程开关,让z轴运动碰到行程开关就来回走。

这些功能,在某些控制器上是有这样的功能的,现在想知道的是,像广数,fanuc这些系统,能不能用宏程序把它写出来,该怎么写呢?

网友A:
可以,不过你有那么一丁点电路基础吗?直接点就是你能看明白说明书的电路简图吗?不能,你就别想了!既然是数控的你让它走够距离往回走,不断循环就是了,有必要加行程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你有那么一丁点电路基础吗?直接点就是你能看明白说明书的电路简图吗?不能,你就别想了!既然是数控 ...

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为了实现一些特别的要求,如果明确了行程距离的话肯定不需要行程开关。

电路上应该就是两个输入口的问题,

主要是想知道这个程序该怎么编,是想学习编写这个程序。

如果你能给一个示例程序的话,或者给个编程的思路,或者说说机床回机械原点(行程开关,不是绝对值编码器)的工作原理。那真的感激不尽。

实话说,为了学习这个程序到处求教,个个论坛的大侠都说可以编出来,就是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说出个所以然来。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为了实现一些特别的要求,如果明确了行程距离的话肯定不需要行程开关。

电路上应该 ...

就是觉得写不出来咯,既然不相信,就按坛里大侠的规矩,做交易吧!有需要加q,我可以告诉你怎么接线,怎么编程,系统GSK980-TDb!其他系统再议

网友(点评):
坛里大侠的规矩是什么规矩啊?

网友(点评):
事先沟通好,给钱,干活!

网友(点评):
其实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可楼主你的说话语气惹到我了,所以想知道又不想翻说明书,那就交学费吧

网友(点评):
每个人表达的方式不同,但我只是将我的求助经历说出来,没别的意思,或者让你对号入座了,如果让你不快请原谅。

网友(点评):
实话说,我手上什么系统都没有,更没有说明书,我只用过mach3的系统,我也不是做机械加工这一行的,只是因为自己喜欢,所以自学的。这个帖子的求助内容,目前不会产生半分钱的价值。这只是我对知识的追求。

网友(点评):
所以我不介意明年学会或者这辈子都学不会,这根本不重要。或者你真的牛b,又或者你觉得自己真的很牛b,但这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解决问题并不是只能靠你的绝世武功一途,诚意与君共勉“少装逼,装逼被雷劈“

网友(点评):
呵呵,不牛B,别人做好的东西拿来用用而已,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慢慢研究吧!

网友:
得用G31吧

网友:
应该可以定义一个M指令实现,具体不会了,我想是修改plc,控制器程序之类的

网友:
系统变量可以实现楼主的功能,仔细阅读说明书就可以了

楼主:
原来fanuc是有个中断跳转程序的,m96m97。

当触发到中断开关调到m96的程序,如此循环,就是不知道我会用的mach3有没有这个中断跳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