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滚珠丝杠表面光洁度大幅度提升?

楼主(2015-02-03):
同样材质的话 如何提升滚珠丝杠的光洁度? 我说的是轧制级的滚珠丝杠, 研磨级用磨床光洁度肯定好, 但是轧制级的呢?是抛光还是怎么样? 求救!  希望有大神可以指点下!

网友:
轧制级的丝杆就是直接轧制出来的,热轧还是冷轧这个我还不太清楚,请高手指点。
最开始的丝杆的工艺应该是粗车螺纹,淬火后再精磨。后来就不粗车了,直接轧制成型后精磨。轧制的工艺比车成型的工艺那有太多优点了,在这就不细说了。
轧制的丝杠的精度也够好的,一些精度要求低的场合也能用,效果也还好,成本又低很多。轧制的丝杠就有生存条件了,但是注意应用场合。
轧制好的丝杠经过精磨后,精度大大提高,但是成本高了,价格不菲。应用在高精度的场合,用在要求精度低的地方,浪费了。
轧制的丝杠本身就有一定的精度了,所以要用高精度的设备对其加工。如果抛光,将会适得其反。
楼主若想用高精度的丝杠,就用研磨级的吧。如果想买价格低点的轧制丝杠,自己来提高精度,奉劝最好不要。

楼主:
问题是为什么有的轧制级丝杠光洁度那么好有的就发屋呢? 都是轧制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为什么有的轧制级丝杠光洁度那么好有的就发屋呢? 都是轧制级的

抛光也可以,只是精度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