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深的内孔尺寸15-25mm,如何测量?

楼主(2015-02-03):
客户那里有个内孔的尺寸,内孔是光面15-20,20-25mm的 两段尺寸,但是其深度要在2m多,请问下各位是否有什么好的工具或者方法推荐,最好是三点式的,bowers的 延长杆在这个尺寸只能做到1m,我们应该如何调整思路!?

网友A:
电火花吧。那也要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吧。那也要很长时间。

要求测量 ,而不是 加工!

网友:
精度要求呢?激光测距行不行?

网友:
还以为是要加工孔

网友B:
气动量仪,气管线够长,多长都可以

网友:
有示意图吗?

网友:
不会是退刀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动量仪,气管线够长,多长都可以

15-25mm值一组范围,气动量仪上气动塞规的话,测量范围有限,互换性也是一个要求!

网友(2015-05-08):
如果精度不是很高的话,你可以采用类似医院透视的哪种测量设备进行测量,我在去年上海展会上见过这样的测量机,不过比较小,你可以在网上找找。工业CT测量,蔡司好像有,其它的应该也有,你可以找找,就是不知道精度和大小何时否。

网友(2018-07-30):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19-08-27):
不差钱上工业X射线CT

网友:
这孔是如何加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