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细晶黄铜加工性能良好,可以提高加工后的表面质量

楼主(2015-02-03):
我们公司在车削一种光学配件,材料是普通黄铜的,成品的表面粗糙度(试过各种切削参数)总是达不到要求(产品只能使用金刚石车床加工无法磨削)
一次偶然了解到细晶铜的加工性能良好,可以提高加工后的表面质量,请问坛子里有前辈了解晶粒细化黄铜么,从那里可以购买到。或者是否有其他可以优化表面质量的铜材么。求助了。

网友A:
这个大概要订制,或者直接进口了,国内许多黄铜是进口废杂铜冶炼的,没法达到你说的要求,控制细晶,一个是冶炼水平,金属液体纯净度,再一个是冷却控制,有一个环节没控制,就没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概要订制,或者直接进口了,国内许多黄铜是进口废杂铜冶炼的,没法达到你说的要求,控制细晶,一个是 ...

谢谢998大侠了,因为产品还在试材料,具体细晶铜行不行,还不能定。所以现在不可能大批量的订购,市场上没有量就没有话语权,都不是常规材料,想弄几块试试效果,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途径~

补充内容 (2015-2-3 16:50):
请问998大侠,哪些牌号的铜材属于细晶铜材,网上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找到,谢谢了

网友B:
加工不光是材料的问题,与具体的工艺也是息息相关的,能否将你的零件要求写出来,这样才能讨论,“道听途说”会害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不光是材料的问题,与具体的工艺也是息息相关的,能否将你的零件要求写出来,这样才能讨论,“道听途说 ...

工件为菲涅尔透镜的模具,表面粗糙度要求小于100nm。目前加工完成后工件在显微镜下观察有较明显的类似积削瘤的斑点状凸起,加工设备为单点金刚石车床,钻石尖刀,采用油(煤油)雾冷却。尝试过多种切屑参数,目前使用280的转速,1.2um/R的进给。仍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怀疑可能是材料内部结晶的问题。大侠有什么建议么。求指教。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Ra0.1吧,这个属于超级加工的范畴了,只能用磨削加工了,车肯定搞不定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Ra0.1吧,这个属于超级加工的范畴了,只能用磨削加工了,车肯定搞不定的。

网友(点评):
车可以达到。用谁家的车床?是空气静压主轴吗?要是MOORE或Precitech的就当我没说。

网友(点评):
液体静压主轴的,北京机床所的设备

网友(点评):
螺旋线:您是做精密加工行业的么,对铜材了解么?

网友(点评):
不了解铜材。但你为什么就断定和铜材有关呢?

网友(点评):
看过一篇做铝材镜面加工的,也是出现类似的雪花纹,在使用经过晶粒细化的铝材后,加工质量得到较大改善。

网友(点评):
机床啊刀具啊,不解决,给你再好的材料,你也做不出来。

网友(点评):
按998那个说法估计难办了点,可以找点好材料,找个精通热处理的人,进行热处理下试试。

楼主:
@老鹰 精密加工表面质量问题,大侠能给置个定么,亟待解决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置顶,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件为菲涅尔透镜的模具,表面粗糙度要求小于100nm。目前加工完成后工件在显微镜下观察有较明显的类似积削 ...

切削直径多大?
单晶金刚石加工铜件好的车床工应该可以做到0.1的粗糙度。普通涂层刀具加工钢件都能0.4的粗糙度。

网友(点评):
具体光洁度没有测量,工件表面都是锯齿面,不好测量,现在在显微镜下看 表面雪花斑点比较多。

网友:
冒昧说一句,我对机床了解不多,我们现在用的机床恐怕达不到0.1
楼主试过上磨床吗?要不先试试磨床?

网友(点评):
铜,铝件的高精密加工,通常是用车床,光洁度可以达到6nm。

网友(点评):
精密车床,主轴跳动在0.5um左右。折算加工粗糙度 是可以做到RA0.1左右的

网友:
原料要求多大尺寸?  我们厂几乎所有铜及铜合金都能生产,自己冶炼 锻压  加工   挤压 拉拔    焊接 热处理  几乎所有原料都是买好的电解铜                 晶粒细化 不是多大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使用的都是板材,厚度5~10mm都可以,尺寸目前用的有100X100MM ,300X300MM,400X400MM,.后期规格会更多。请问贵司可以提供样件测试么?

网友(点评):
这个需要你提具体要求,我们按照要求来做

网友:
晶粒大小 我们也可以自己检验

网友:
国产机都可以弄出镜面来,担心材料问题,手工研磨看看!

网友:
为什么不能磨削呢? 最好有草图

网友(点评):
菲涅尔模具表面全是锯齿装纹路 没法磨削的

网友:
用钨铜替换可以基本搞定。另外提醒金刚石刀具碰到含C的材料不好使。光洁度本质上最好靠手工磨刀试出来的,软材料建议用锋钢。不过总体不耐磨而已。我相信其实你们用这个做模具,因此需求量不是太大,老师傅费费心也可以搞定。先给几个料给他试刀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