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式系统都包括什么阀

楼主(2015-02-03):
对闭式系统不太了解,哪位大神帮帮忙解答一下困惑?

楼主(2016-12-25):
就是就是液压油从泵到马达再到泵,不回油箱,如此而已啊

网友:
闭式系统是指执行机构T口的油不回油箱,而是进入泵的吸油口;并不是闭式系统包括什么阀,闭式系统就是液压系统里的一个类别。

网友(2017-03-17):
基本回路:泵出口到马达,马达回油到泵。正反转双向运行所以需要双向的溢流阀。
补油部分:系统都会有泄漏,补充泄漏要加补油泵。补油泵不能进高压,要进低压,需要两个补油单向阀。补油溢流不能过高,需要补油溢流阀。
控制部分:借用补油多余压力,控制系统排量,需要相应的先导阀以及阻尼孔。补油多余的控制油要回低压路,需要从伺服柱塞接两个补油卸荷单向阀到补油溢流阀前去。
冲洗部分:再多余的补油压力用于冲洗,一个冲洗阀和一个冲洗溢流阀。
其他还请各位高手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