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挖掘机底盘动力部件的工作原理及构造

楼主(2015-02-03):
如题,该叫马达吧?谢谢!

网友:
是液压的么?
坐等大侠吧

网友:
什么东东?

网友:
期待高手解析

网友A:
是行走马达,当然也是液压马达,外面一圈是链轮,将马达扭矩传递到履带上。那一圈螺纹孔是用来将马达安装在挖掘机行走架上的。

网友:
液压马达驱动轮,一般是行星齿轮减速。技术很成熟了。度娘一下吧。

网友B:
液压马达,很成熟的技术,没有什么稀奇

网友(2015-06-11):
这是哪家的产品,我们就是给我们客户供应这种产品的行星齿壳和马达壳铸件的。

网友(点评):
知道这个行走马达的总体价位吗?我们的客户是日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压马达,很成熟的技术,没有什么稀奇

国产挖掘机应该说全部用的日本或者韩国的

网友C(2016-01-20):
引用 网友A:
是行走马达,当然也是液压马达,外面一圈是链轮,将马达扭矩传递到履带上。那一圈螺纹孔是用来将马达安装在 ...

请问一下,是常用在履带驱动轮上吗?如果再正常行进中,10米距离能在直线上偏移10厘米内吗(其它因素除外)?对这个不懂,要做一台切割路面的机器,调好方向后中途不需要再调整,急需了解。谢谢你!

网友(2016-06-26):
液压驱动马达,在底盘后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是常用在履带驱动轮上吗?如果再正常行进中,10米距离能在直线上偏移10厘米内吗(其它因素除外 ...

三一的小挖  用的是日本nachi 纳奇 的 行走马达,你查下这个品牌 或者德国力士乐,,算一下转速 就知道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或者 凭直观感觉,一般h挖掘机行走速度是很慢的,可以以6公里/小时 估算,

网友:
主动轮液压马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一的小挖  用的是日本nachi 纳奇 的 行走马达,你查下这个品牌 或者德国力士乐,,算一下转速 就知道是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期待大神的解决

网友(2020-11-18):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是常用在履带驱动轮上吗?如果再正常行进中,10米距离能在直线上偏移10厘米内吗(其它因素除外 ...

会 偏移的

网友(2023-02-08):
这是履带式挖机行走机构的液压马达驱动轮总成,齿轮用来给履带传动。

网友(2023-04-09):
这就是行走机构的液压马达,原理可网上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