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加工变形问题,请教。

楼主(2015-02-03):
手上有个零件LY12硬铝的横梁,55*55*700,加工后翘曲变形。因为以前没接触过类似材料,请教下如何防止和消除变形。

网友:
有没有图纸或者图片啊?能够直观一点。

网友A:
先去应力,然后给进小点,再整形

网友B:
铝合金需要放置一段时间消除掉内应力才能加工。

网友C:
粗加工留量 - 人工时效 (190度 8小时)- 精加工

网友(点评):
这个好像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铝合金需要放置一段时间消除掉内应力才能加工。

这个不是铸铝啊。放一段时间有什么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铸铝啊。放一段时间有什么用啊?

板材轧制也会存在内应力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加工留量 - 人工时效 (190度 8小时)- 精加工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去应力,然后给进小点,再整形

能说下具体的参数么。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具体的我没做过,但是之前公司在做大平面(比较薄),中间掏空,都是要做T6时效的 做完时效还可以再释放下应力 至于加工给进,我觉得不要觉得铝软就一次进刀很多 最后做出来还有变形就只能人工整形了

网友(点评):
做完时效后可以再喷砂释放应力,然后在去加工,刚才的回复漏掉了

网友:
先进行粗加工,然后高低温去应力人工时效,再进行精加!

网友(2015-07-15):
何不用6061替代呢?后者变形要小得多。

网友(点评):
6061只是铝的牌号。加工过程中一定要对称加工,这样便于应力平衡释放。

网友:
受教了,收获颇多!谢谢

网友(2017-01-02):
先开粗,对称加工,人工时效处理,有没有快速去除应力的方法呢。我们在生产实际之中,也遇见这样的问题,加工过程中尺寸达标,然后几个小时后交工件却全部尺寸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