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考社友:这两副图有多少人能看懂

楼主(2015-02-03):
如图所示:横坐标d代表工件直径,纵坐标v代表线速度,n代表主轴转速,两副图分别表示n1,n2,n3,n4为等差和等比数列,请社友判断并证明。如果有社友做过机床齿轮调速机构,对这两副图应该会有很深的印象。v1,vo分别表示函数的起点线和终点线,同理vu和vo也是。

网友:
看不懂  有什么意思吗

网友:
当时做过课程设计,核心的选择就是速比,因为机械变速只能给出有限的几个传动比,所以某一个具体的转速会对应一个切削线速度范围,然后下一个转速在对应另一段切削线速度范围。也就是说这种机械变速的的主轴箱做不到恒速切削,也没有变法以某一个转速对应最佳的切削线速度,依稀记得公比是1.41

网友:
看不太懂,只是猜测:线速度v=πdn/1000直线簇上,同一直径d时速度v的差值即为转速n乘上一个系数,所以选定一个d时,v间距恒定的是等差(v1斜线),间距变大的是等比(vu水平线)。不太明白V1那条斜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能解释一下不

网友A:
记得做毕业设计时思考过,常规有级变速机床之所以选择遵循级比规律,是考虑到相对速度损失为常数时,转速的分级分布疏密比较合理。楼主这个图是国外设计手册上的吗?能否将这个手册发我一份?328028280@qq.com
这个图好像解释的更透彻,我要仔细看看~~
另外有个疑问:工件切削时,由于直径在减小,所以一定主轴速度下,切削线速度肯定是在一直减小的。所以我也有另外一种设想,能否设计一种无极变速系统,实时调整主轴速度,使切削线速度恒定呢?
我不是机床行业的,只是做毕设时接触到了这些知识,很感兴趣,希望楼主能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老式的机械传动车床也有恒速切削系统,利用皮带在锥形轮上的轴向滑动来实时补偿转速,社区有图可以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做毕业设计时思考过,常规有级变速机床之所以选择遵循级比规律,是考虑到相对速度损失为常数时,转速的 ...

数控机床有控制线速度的模式

网友(点评):
最佳线速度是否由刀具确定,同时考虑被加工件的材料,热处理等等因素。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仅代表个人见解):版主看见可以附在顶楼贴。
这是机床齿轮设计步进变速示意图。我记得在学校专门有一门课讲机械传动,里边重点讲齿轮,没有任何印象提到过各档速度成等比和等差排列。最近网上下载了基本国外机床和加工方面的书,看到这里觉得很受教育,按道理这两副图都是初中基础的函数图,看了半天才搞懂。我感觉原来我们学校的老师对这种坐标图的理解太肤浅了。
第一个图中转速n成等差数列排列,原因是当直径固定时,各转速对应的线速度的差值是常数。同理第二个图成等比数列。
vo代表加工时经济线速度,可能在这个速度下效率和质量以及成本能达到最有值。
v1和vu代表实际加工时采取的线速度,这个线速度总归和理论经济线速度有差值,而等差数列排列的转速随着直径加大这个差值也在加大,所以在设计时尽量避民采用。通常等差数列转速多被用于进给机构,而等比数列则被用于主轴传动结构。

网友:
没仔细看,背景介绍的不清楚。这种曲线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