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氧化黑色掉色的问题

楼主(2015-02-03):
  我厂有6061-T6的铝块氧化黑色处理,现在做回来用白布一擦,白布上就有黑色的东西,这是掉色吗?求大师分析。 还有如果有色差的话,是怎么产生的。是工艺被简化了还是什么问题。求解答。

网友A:
看你的染料  还有每道工序的加工时间,电流大小,温度等等,很多因素都有关系。。。

网友B:
是着色工艺造成的,你目前用的应该是常规着色,改用电解着色就能彻底解决该问题。

网友(点评):
不懂、还是感谢

网友:
大神们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能了解一下啊

网友C:
用白布能擦掉
首先看阳极氧化层有没有变毛,擦掉的是颜色还是表面一层轻微的粉状
如果是粉状,那么是阳极的电流大时间长,导致氧化膜偏厚,表面有溶解层,可以擦掉
另外阳极后道工艺封孔没有做好,这样掉色的情况一般是要用酒精等溶剂擦拭会褪色

根据楼主的描述,应该是第一种,

网友(2015-05-04):
我们公司最近做的用酒精一擦就掉颜色,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染料  还有每道工序的加工时间,电流大小,温度等等,很多因素都有关系。。。

我们公司最近做的铝6061的件,黑色氧化,用酒精擦就掉色,正常情况下会不会掉色?怎么判断是不是氧化合格?黑色氧化防水吗?

网友(2017-10-16):
引用 网友C:
用白布能擦掉
首先看阳极氧化层有没有变毛,擦掉的是颜色还是表面一层轻微的粉状
如果是粉状,那么是阳极 ...

能加个微信 详聊吗 15922110502 我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着色工艺造成的,你目前用的应该是常规着色,改用电解着色就能彻底解决该问题。

都是大师 也请加个微信 1592211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