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的吗?

楼主(2015-02-03):
@TFT_polaris

楼主:
意思明白滴!没有你说的那样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明白滴!没有你说的那样高!

全部的。。。

网友:
     大侠,是这样的,基本一样。就是比你的图多了一组孔,红色部分。具体用途不清楚,但是有些形位公差比大侠的标严,特别是那个同轴度,以我们现有设备,量具简直难以保证。
     其实我就是对领导的做法不很赞同,有时候明明做不了,硬上,费时费力还干不好。以前加工某机床配件,有的孔公差+0.01,而我们的量具误差可能超过0.01,因为并没有定期校对量具,并且有的量具已经丧失精度,一直在将就用。自检能行,客户回去检测超差,这种事出了很多次,也因此废过活。但是从不改善,领导总认为一切都是很简单的事情,没有什么干不了的,业务员接了单,咱就得干。领导是不是都这么个作风,还是咱太实在,把事情想复杂了?

网友(点评):
如果左上角的那个轴承位的115孔的公差是H7那是大错特错!为什么在这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