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变位系数的算法。。

楼主(2015-02-03):
我已经算出总变位系数了,那变位系数的分配是根据如图所示的查?这样不是不精确吗?我看别人出的图变位系数都精确到小数点2,3位,变位系数是怎么分配的呢?求指教。本人菜鸟。。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其实我所有的这样的图都看不太懂,不知道怎么选取,有高手能给剖析一下么

网友:
横轴是齿数之和,纵轴是变位系数之和。左面的斜线是齿比,右面的斜线是压力角。

网友:
楼主我们一起坐等高手,  大侠们快过来解决这个问题呀 ,  应该是有开发齿轮变位系数分配的软件的,但我在网上一直没有下载到, 求哪位大侠分享一下那个软件呀。小弟感激不敬! 好像 gearbox 减速器设计系统  这个软件里面就自带哈工大的变位系数分配图。但我没试过, 楼主你去下载试试!

楼主:
坐等高手。。。回答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