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衬套是不是就是相当于滑动轴承啊?

楼主(2015-02-03):
齿轮衬套是不是就是相当于滑动轴承啊?

网友A:
你这是什么齿轮,和轴不是同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齿轮,和轴不是同步的吗,

空套齿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套齿轮

恩,那就是的,一般低速,大直径的选择这种衬套,
高速的,有满足的轴承时,一般用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那就是的,一般低速,大直径的选择这种衬套,
高速的,有满足的轴承时,一般用轴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