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油温低、粘度大,回油滤芯报警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5-02-03):
各位网友:自动流水线大型液压站冬天油温低粘度大回油滤芯报警有没有影响?油温低的时候滤芯报警,油温高的时候就又不报警了?请问各位网友在自动流水线工作的网友有没有遇到此情况?

网友:
更换粘度小的润滑油

网友:
加个加热器

网友:
简单的办法;油箱不允许改装的情况下,抬高油箱,地脚放四个垫高块。放进一电炉子、电磁炉也可以,加一油温传感器,ok!

网友:
肯定有影响,一般油泵会在气动之后马上跳车,我们这里经常采取的办法是使用蒸汽加热油箱或者是在不断电检修的情况下,始终保持润滑泵在工作状态

网友:
油温低,运动粘度大,流动性差,会导致你所说的情况。有条件的做一套自动加热控制,温度低自动加热,温度高停止加热。

网友:
必须上加热器,这样对油泵好。

网友:
给油升温

网友:
油温低,压力会升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