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锥退刀时断裂的问题

楼主(2015-02-03):
最近发生个很棘手的问题,加工中心加工铝件攻丝时连续5、6天了,几乎每天都会出断丝锥的问题,M10的螺纹孔。总是在退刀的时候,有铝屑堆积在刀刃处,丝锥转不动然后就断在里面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问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用的是直槽丝锥,M10的盲孔、通孔都断过。

网友A:
和之前有什么变化点没有?钻头批次、厂家,工件材料、性能,加工参数等

网友:
现在用螺旋丝锥更好,而且刀柄可以用可伸缩的,丝锥专用刀柄,

网友(点评):
攻牙还是直接刚性攻牙的好

网友B:
攻铝最好用螺旋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之前有什么变化点没有?钻头批次、厂家,工件材料、性能,加工参数等

变化点就是机床换切削液了,其他线体用的也是这个丝锥,加工的产品不一样,但是都有M10的螺纹孔,其他线体没事。切削液还是同一个品牌,但是这台机床换了切削液后,切削液的颜色跟后几序的不一样。看起来不如后续的切削液粘稠,刚开始测浓度,不够,又停止加工,打开切削液循环了一个多小时,还往里边又加了切削液,浓度合格了,但是还是出断丝锥的问题,连着好几天了,几乎每天出一次,上午下午都出现过,现象都一样。退刀的时候又大概3个牙被刮坏,从那三个牙上刮下来的铝屑把丝锥卡住,然后就断了~设备的参数没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攻铝最好用螺旋丝锥。

以前一直没事,刚出现的问题,我查了点关于丝锥断问题的资料,都是说这个断是由于挤住铝屑了,但是原因不清楚~

网友(点评):
我们这做硅铝件都是买好的螺旋丝锥,还有就是你丝锥装的正不正啊?机床精度怎么样。

网友:
要是手攻的话要有进有退啊

网友C:
推荐几个法子
1。铝件攻牙最好还是用油性切削液,可以减少铝削粘刀
2。丝攻改用涂层的,强度会强一些
3。对于铝件可以考虑挤压丝攻,挤压丝攻以非切削成型,没有那么多铝削。
程序改动一下,在加工的时候切削液直冲丝攻。在加工完之后,使用吹气指令清除丝攻的铝削

网友(点评):
同意以上!

网友A:
主轴内冷、外冷喷液情况有没有变化?另外可否切换回原切削液实验一下。看看故障是否再现

网友:
就是夹屑的问题
可以换挤压丝锥,通盲孔通用没有夹屑问题

网友:
用螺旋丝锥

网友D:
看看是否是底孔小了,铝件攻牙底孔要大20丝。

网友:
用螺旋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几个法子
1。铝件攻牙最好还是用油性切削液,可以减少铝削粘刀
2。丝攻改用涂层的,强度会强一些

其他几个床子上的切削液看起来挺粘稠的,这个床子的浓度尽管合适,但切削液看上去特稀,是同一个牌子的切削液。我们这儿只能检测一个浓度,别的检不了~

网友(点评):
切削液加点洗衣粉泡个几天再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否是底孔小了,铝件攻牙底孔要大20丝。

底孔看过了,没问题,今天没出断丝锥的,就怕明天还会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内冷、外冷喷液情况有没有变化?另外可否切换回原切削液实验一下。看看故障是否再现

其实现在就是不知道切削液为啥一下子有那么大变化,换液估计还得等一两个月以后了~

网友:
直槽丝稚不宜加工铝

网友:
刚性攻丝还是柔性攻丝,建议把丝锥磨下。

网友:
刚性攻丝还是柔性攻丝,建议把丝锥刃磨下

网友:
丝锥后角小一点,
加油冷却,

网友(点评):
这个是正解,如果自己会磨丝锥的话把后面的角度磨小点。用油成本就高。

网友:
丝锥后角磨小一点.钻底孔大一点,会好

网友:
以前见过别人加工中心做M5的螺纹,经常断,后来不知道弄了点什么油,每次攻完后在丝锥上用毛刷添一下做,结果效果惊人,再没发生过断锥的事情,连不锈钢都直接打下去

网友:
建议采用二道工序的丝锥,就是第一道攻丝后,再采用第二道丝锥再次完工。

精度更好,不过耗时。

网友:
铝件攻丝一般是螺旋槽丝锥,另外内冷是否没有开?可以考虑近一段再回退再继续攻牙

网友:
可以试试先打个孔

网友:
同意8楼的方法

网友:
铝削不能排出且极容易粘连到螺纹处,温度稍高就会。可以分开铝削和工件,给他们中间加一点润滑的除垢的表面活性剂。用洗手液试一下。从切削液处考虑一下!

网友:
螺旋丝锥好点吧。我们都是这样用

网友:
建议楼主把丝锥磨下,后面的切削角度磨小点。然后看看之前没断丝锥攻出的丝牙是牙尖是否很完整?用通止规测量下成型的螺纹孔,如果通规过紧,考虑扩大底孔。丝锥一般情况下正向攻丝的角度较小,退刀的角度较大,如果退回的时候断掉,则把退回的这面也磨尖。

网友(2015-11-30):
盲孔的能用挤压的就用挤压的,但是筒夹必须刚性。通孔就用先端。直槽丝锥带喷切削液的那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