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形同步带传送的一些困惑,请指教!

楼主(2015-02-03):
各位社友,晚上好!小弟最近在折腾齿形同步带传送设计,目前遇到以下几个困惑,希望能得到热心社友的解答。谢谢
困惑1:同步带在调整松紧方面,譬如传送距离是1m,一端设计成可调中心距,一端固定,这时,是不是不需要张紧轮来张紧呢?
毕竟,通过一端的带轮,就可以调整同步带的中心距。
困惑2:芯线是钢丝的同步带,相比芯线不是钢丝的同步带,是否存在安装较为困难和工作时容易断裂的问题呢?
困惑3:同步带与带轮啮合齿数是不是大于6个齿就可以了,还是越多越好呢?毕竟带轮的齿数多一些,成本也贵一点。
困惑4:本人在看书的时候,遇到关于中心距的计算公式,假如按照该公式,带轮直径不是很大,但长距离的传送的中心距,就不符合该公式的计算了。这是否科学呢?
以上是个人的一些困惑,希望在解开我的困惑的同时,也解开其他社友的困惑。谢谢!

网友:
问的很深了,俺从没想过!替楼主顶一下,尽微薄之力!

网友:
1, 调整从动轮来预紧是一种常用方式。
2,带钢丝和纤维的负载更大,更不容易拉断。
3,要计算传动容量。

网友:
带钢丝的同步带常用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无反向弯曲的传动,另一种是有反向弯曲的。根据你选用的带型和节距,还有就是惰轮的直径尽可能大点,这样就不必承受没必要的弯曲,惰轮小了真的易断

网友:
长距离要加托的,传送带设计要加张紧轮的,同步带用一段时间会松的,要用用到张紧轮。

网友(点评):
长距离传送,加托是必须的。假如从动轮已经设计成可调整的结构,来调节同步带的张紧度,那还要再加张紧轮吗?假如要加,该张紧轮是否要设计成可调的呢?谢谢!

网友:
最好加个可调节的张紧轮,

网友(点评):
假如从动轮就已经设计成可调的,还需要加张紧轮吗?

网友(点评):
调节量够了就不用加了啊

楼主:
顶一个!希望遇到有缘人!

网友:
顶一个 ,我也是在学习阶段,

网友A:
长距离的除了从动轮可调外,中间还是要有张紧轮的,皮带自重会有一定下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距离的除了从动轮可调外,中间还是要有张紧轮的,皮带自重会有一定下垂.

你说这个张紧轮,起到的作用主要是托住的同步带,张紧的作用相对小一点吧。毕竟调好后,一旦拉长了,这时全靠托住,才能不垂下来。要是拉得太长,就得调整从动轮了。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这个张紧轮,起到的作用主要是托住的同步带,张紧的作用相对小一点吧。毕竟调好后,一旦拉长了,这时 ...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具体还要看你的结构.

网友(点评):
所以,我现在没有安装张紧轮,从动轮设计可调的来张紧同步带,然后再装两个托住同步带的轮子。

网友:
1.一端是可调中心距,可不加张紧轮,但如果中心距较大,可以加托轮,毕竟托轮要简单得多。
2.在带轮啮合齿数大于6的前提下如果单从结构方面考虑,当然是齿数越多越好,但在实际中,还要考虑安装空间、经济性,机械设计有时就是在结构性、经济性两个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而这就需要各人的理解和经验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
钢丝的同步带更结实,传递的力更大,其次同步带轮的惰轮尽量选大,你想象下钢丝那玩意就知道了。你按照设计上的公式来说同步带的中心距应该是小于两带轮直径的两倍;但是我们常用的输送线可以达到好几米甚至更长,这就要求其间必须加支撑点,比如多加过渡轮或者加支撑面板。六齿什么的没听过,按照设计公式上的包角来计算。同步带一端设计成可调的 这样就没必要做涨紧轮了。可以用调节轴承来调节,也可以用涨紧调节装置类。方法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