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12硬铝材料的热处理工艺

楼主(2015-02-04):
最近干了一个铝合金的横梁55*55*700尺寸,铣完外形加工长度方向一个长槽时变形严重。以前没接触过类似材料,想请教下这种材料如何热处理。

网友:
阳极化

网友(点评):
阳极化属于表面处理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横梁是型材还是焊接的还是别的方式得到的,严重变形是怎么个变形法?

网友A:
这是航空材料手册中关于2A12(旧牌号LY12)热处理制度,供大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航空材料手册中关于2A12(旧牌号LY12)热处理制度,供大侠参考

非常感谢